关于编程电缆热插拔的问题

楼主(2004-08-25):
各位兄弟姐妹: 我想问问,目前我用一根编程电缆要和现场一台A3A型号的PLC通讯.那么电缆什么时候插上呢?不能热插拔的对吧.如果现场的PLC不能断电,在使用中的话,编程器在打开前把电缆插上去就可以了吗?拔下电缆之前也先将编程器关闭就可以了? 谢谢各位指点了.

网友A:
除了写入或转换时!你什么时候想怎样就怎样!

网友B:
实在没有办法,我出个馊注意:先插在A3A PLC上,这时计算机是关机的,再插计算机端,再开启计算机。 不过楼上弟兄所言既是! 因为三菱的编程口是被动通讯,你只有发送请求,才应答,否则是不会发送数据,计算机也同样,你的软件没有访问串口,SENB端的电平不会拉低。不知这位老兄有何看法?

网友C:
计算机和PLC中只要有一段是关闭的,拔插电缆都市安全的,两端带电我觉得还是慎重为好,虽然我也这么干过,也没有出什么事,不过如果你倒霉的话就难说了!

网友D:
电缆有光电隔离的话一般都可以热插拔; 没有的话你可以把电脑关机,在关机状况下插拔,这样就不用关PLC的电源了; 如果没有光电隔离,最好不要热插拔,万一烧了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