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全闭环控制程序怎么做?

楼主(2004-08-25):
位置控制中,伺服电机经减速、各种传动后另加反馈给控制器,这一切都做好以后,在控制器中(如PLC)又是如何处理这命令脉冲和反馈脉冲? 看到一个样例程序中这样写:在命令脉冲的数量上加、减一个量确定上、下限,然后比较反馈脉冲是否超限,不超限则一切正常进行,超限就减速停车。 用这样的控制程序来配合硬件上的全闭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根本就没有调节嘛!!很不满意,所以在这里提出,看看更好的控制程序。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向你推荐TRIOMOTION的MC202,它可方便的实现你所需的全闭环控制. 以下两条指令,就可实现你所需功能. ADD_DAC(0) AXIS(1) 该指令把零轴与一轴的DAC结合起来. ADDAX(1) AXIS(0) 该指令把零轴附加到一轴上. 所需的控制算法都在内部实现,这样就方便了用户. 其中零轴联到电机本身的编码器.一轴联到负载端的编码器(例如你的圆盘). 还有问题请EMAIL到:triomotion@126.com

楼主:
如果不选它或类似的东东,用PLC,程序怎么做?

网友A:
实话实说.用PLC做全闭环控制不大实用.用低档的小型机发脉冲方式实用于控制精度要求不高场合.因为加上梯型图程序PLC本身的采样周期可能都在10MS以上.一般你要用另外的高速记数单元采集第二路编码器信号.这样的话你通过梯型图编控制算法会很麻烦.有高速记数功能的PLC一般都是中型机了,价钱也不便宜. 你用MC202实现全闭环控制,再通过RS232/485可与小型PLC通讯,这样可以说最经济实惠了.

网友B:
triomotion 能将你的mc202说明发一分给我吗? steel.zhou@163.com

网友C(2011-11-17):
也想知道外部加装编码器或是其它检测位置的元件在PLC控制系统中的全闭环的方法与程序。请朋友们多交流,也想看看优秀的程序。

网友D(2012-09-13):
特价产品

★ ★ 德国倍加福(P+F)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德国皮尔磁(PILZ)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德国巴鲁夫(BALLUFF)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德国魏德米勒(WEIDMUELLER)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 德国易福门(IFM)全系列一级分销商

★ ★ 德国施克(SICK)全系列一级分销商

★ ★ 德国力士乐(Rexroth)气动产品一级分销商

★ ★ 德国博恩期坦(Bernstein)全系列一级代理商

     ★ 丹麦丹佛斯(DANFOSS)压力变送器一级分销商

★ ★ 德国E+HEndress+Hauser)全系列一级分销商

★ ★  经销西门子(SIEMENS)、图尔克(TURCK)SMC、费斯托(FESTO)等。

质量第一、信誉第一、用户第一、服务第一、真诚合作、互利互惠,是公司始终如一的经营宗旨。如您有任何需要, 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服务。

欢迎来电查询

公司名称:厦门鹭腾兴电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 姚耀光

电话:    0592- 5507926传真:0592-5507930

手机:13559178237    Q  Q: 276825351 网址:www.ltx-ele.com

地址:福建省厦门市嘉禾路香江花园3号楼 32C

网友E(2020-07-20):
不选它或类似的东东,用PLC,程序怎么做?

网友F(2020-10-04):
坐等楼主更新。

网友G(2021-03-04):
各种传动后另加反馈给控制器,这一切都做好以后,在控制器中(如PLC)又是如何处理这命令脉冲和反馈脉冲? 看到一个样例程序中这样写:在命令脉冲的数量上加、减一个量确定上、下限,然后除湿机比较反馈脉冲是否超限,不超限则一切正常进行,超限就减速停车。 用这样的控制程序来配合硬件上的全闭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些什么,根本就没有调节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