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电机高手请教

楼主(2004-08-25):
各位大侠,如果把电动机的定子绕组分成两部分,一个绕组通入50HZ的电源,另一个通入其他频率的电源,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能否独立地进行电磁分析然后再代数叠加?

网友A:
电机可能会烧毁!为什么有这想法!

楼主:
会烧?原因呢?我认为只会改变主磁通的大小和旋转速度,如果合成的最大的主磁通不会超过额定值的话,就不会烧的.

网友A:
由于频率不同,两个旋转磁场方向不断变化,方向相反时电流很大。

楼主:
谢谢! 频率不同不会造成磁场的旋转方向改变. 就是有一绕组的磁通旋转方向人为地改变,也不会有大的电流产生!因为此时的主磁通是两个绕组的合成来的.

网友B:
這樣你的一台電機相當於兩台電機,一台電動機一台發電機,頻率高的電機拖動頻率低的電機轉動,互為負載,所以雖然你外面沒有接負載,兩組繞組的電流都會很大,容易燒毀電機.大電機的溫升試驗中有這種接法,就是為了讓馬達自身發熱,但兩套電源的控制很講究

楼主:
谢谢老九,明白. 如果一绕组通正向,一个通如不同频率的负向,两边的安匝数相同,会怎样?当然,如果独立来看是一个在电动,一个在反接制动,但从主磁通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只影响了主磁通的大小?会有大电流吗?

网友C:
好像不那么简单

网友D:
麻烦你看一下:三 相 整流子电机的工作原理,

楼主:
谢了,看了在来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