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指点一下:这样频繁起动的电机能用变频器么?

楼主(2004-08-25):
原来系统用的是带刹车的双速电机,快速是1400转/90W,慢速是465转/50W。 其中快速大概是30秒接通一次,一次大概3秒。 慢速是每3秒接通一次,每次1秒。 现在电机坏过一次,修后慢速因为频繁起动过热,无法正常工作。 我想改成变频或是步进的,只用一个速度,各位看行么? 请大虾指点一二。

楼主:
谁能给出方案,就由谁做。 只要能实现,钱方面好说。

人生:)

网友:
完全没问题的 变频器能实现0.1秒的起停,电机都不用换,固定一个高速,通过调F就可以了。真有需要可和我 联系,13355921988 http://www.holip.com我公司

楼主:
变频器0.1起停我是知道的 但是这样频繁等起停,变频器受等了么?带的电机能受的了么? 一旦用上是24小时不停机的

网友A:
电机到底是90w还是90kw? 90w的随便怎麽用都行!90kw问题也不太大,矢量型变频没问题,电机行不行要看定速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