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中如何做报表

楼主(2004-08-25):
citect中如何做报表?

网友A:
利用reports 不过,最好自己做 这个不好用

网友B(2004-09-30):
同感!还是自己做比较符合我们的使用习惯

网友C(2004-11-04):
使用dde与excel结合使用,或者开发图形报表

网友D(2005-10-01):
利用自己的REPORT功能真的很难做RTF格式的,特别是要做表格样式的,数据的长度又是不确定的那种,最近刚做完一个,头疼死了,这个问题EXAMPLE里都没有做好。不过可以考虑用RPT作成CSV文档。

网友E(2005-12-07):
可以嵌入表格控件,连接数据源来实现

网友F:
citect自带的功能很容易实现,不过需要敲点代码而已!

网友G(2008-05-20):
真的是胡说八道,能给出代码样本吗?

网友H:
现在Citect的版本都集成了报表功能,如果要求不是很高,可以通过此功能来实现。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和我联络,大家交流一下。

citect华东区代理商

手机:13818091108

网友I(2008-07-24):
哪个兄弟能连续我一下啊,我正在做citect报表是事情!!!但是没法下手,恳请哪位兄弟指导一下!!!  万分感谢

网友I:
哪个兄弟能联系我一下啊,我正在做citect报表是事情!!!但是没法下手,恳请哪位兄弟指导一下!!! 万分感谢
我的QQ是278690890    手机号码是 13761843137

网友J:
新版本据说做报表很方便的 v6.1开始,现在7.0出来了听说功能更强大

网友K:
Citect所有版本做简单报表可以,但复杂的(如统计,条件查询)报表,Citect显得力不从心了,这时可以借助第三方的控件来实现,比如MetaReport 或水晶报表来完成。

网友L(2008-10-13):
我有现成的实例,包括报表,低价出售,5元一个,不用自已编了.

http://shop36325892.taobao.com

网友M(2009-12-02):
citect 报表实例下载

http://www.52plc.net/read.php?tid=23

网友N(2010-01-08):
现代食品工厂的生产线,乳制品罐装车间,化工厂等一些生产、制造型企业,特定报表数据的收集(如在某个事件值有变化时采集所有数据)对整个生产状况、产品质量监控极其重要。设计完成一套详尽的报表对于整个自动化系统是一道不小的难题

然而Ocean Data Systems公司新推出的Dream Report报表软件不需要用到任何的编程语言,却能快速、简单地解决这一难题,特别是对于一些需要做特殊处理的数据,例如有些数据是当事件变化时才是报表所需要的数据。
HMI Report软件只需简单的三个步骤就可以完成报表:
1、 驱动配置:
    Dream Report软件内部有几十种像InTouch、iFix、Citect、Wincc等一些主流的上位组态的本地驱动,只需简单添加就可以完成数据驱动的配置。
2、 数据采集:
    按事件变化时记录数据,即是指一些需要完成报表的数据只有当某个开关点,某个报警点或某个事件发生时才会被记录,Dream Report软件在采集数据并且存储到数据库时,就可以设定记录比率(时间变化、固定时间、数据更新、当某个数据值变化时)等一系列的记录模式来存储数据,另外还可以设定单独的记录条件如当某个开关状态为开时,记录一组数据。非常简便的设置好记录模式跟记录条件后,Dream Report会自动的把所有设置的数据存储到数据库中。
3、 报表完成:
   Dream Report软件有一系列完成报表的控件如:单个数据、混合数据、计算表达式、项目表格、统计报表、趋势图、条形图等等,并且这些控件都含有强大的数据统计运算功能,所以在完成报表设计时只需简单的调用这些控件,配置数据库里的标签名就可以完成整个报表的设计。

需要成功案例或进一步咨询的可以联系.  drchinasupport@hotmail.com

网友O:
报表狭隘点说无非就是存数据和读数据嘛,你可以对数据进行编辑、计算、按条件查询显示等等等等,用个ODBC连接,找到微软的数据库软件如SQL2000等安装下,再写一段CICODE语言,这我会,如果那个同仁想知道,我们可以在线交流,相互学习 QQ 240672502

网友P(2017-05-03):
求分享下citect报表方面的实例,可以给酬劳。

联系方式 微信18566363735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