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如何用FX2N三菱PLC在不用驱动的情况下直接带步进电机

楼主(2004-08-25):
现在公司在搞一套控制系统,想和以前的系统结合起来,原来用的三菱PLC带三菱的伺服系统,现在由于考虑到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和经济性的问题,又想不完全脱离原来的控制PLC想直接带步进,这对我来说有难度,哪位高手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点一二,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plc直接带步进,你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B:
步进电机运转需要精确控制线圈的电流,光用PLC实现起来比较麻烦。现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也不是很贵,如果你们的系统步是批量生产的话,我觉得局没有必要缺省那么几百块钱!

网友C:
只要几百块钱?那有买?

网友D:
用y0或y1输出脉冲,用y2或y3控制方向。步进电机必须要加驱动器驱动。用脉冲指令就能控制步进马达运转了。

网友E:
只要几百块钱?那有买?我也想要!上海兴菱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F(2009-08-24):
三菱PLC带动步进驱动器时最大脉冲数?

网友F:
重写程序后脉冲数就变小是什么原因?请教大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