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变频器!!!

楼主(2004-08-25):
我厂一台华为TD2000-37KW的变频器,出现E010故障,是模块的故障,经检查是P-N上的一个好象是吸收回路的二极管击穿,好象电容和电阻也有一点损伤,现在谁能告诉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吗?还有就是这样的吸收回路应该怎么样来计算?不甚感激!

楼主:
李老师,你在百忙之中能回答一下我吗?很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A:
吸收回路的二极管击穿说明损坏时电压高、电流大,电机是否要急停?电源电压是否稳定?

楼主:
很谢谢李老师的回答,我想可能是电压的不稳定造成的,以因为在运行是厂里发的电,电压又不稳定,之后市电来又没有将电机负载什么的停下来,而是直接切换到市电,有可能是这样造成的。现在我想知道在这个吸收回路中是怎样计算的,也就是在37KW,它的电阻和电容是怎样计算出来的?二极管应该怎么样选?能给我一简单的原理吗?希望再次得到你的帮助。

楼主:
李老师,有空能回答我吗?真的很想得到你的帮助。

网友A:
我们一般是整个换掉,所以没有去计算其数值。

楼主:
很高兴能得到李老师的回答,我现在才知道那所谓的二极管是一个快恢复管,现在李老师能告诉我那个快恢复管应该用什么型号的吗?还有就是那个电阻应该去多大的?希望再次得到你的回答。

网友A:
可以不理型号,只要快恢复管就行,耐压大于300V。电阻是10欧。

楼主:
耐压大于330V就可以了吗?直流母线上不是有600V的吗?这个快恢复管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还有就是10欧的电阻应该用多大功率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