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F940GOT

楼主(2004-08-25):
我能不能在屏上直接修改D或C的值,我试了好久不行,能指点我一下吗?就是我在屏上写一个数字一按确定就写到D里边去了

网友A:
当然可以,不是有个功能直接连接D就行的

网友A:
就是数值输入的功能。 不行联系我:13913827371

网友B:
当然可以了! 不能修改的话应调出PLC的程度检查是否有对这些D、C的赋值语句,如果已经赋值了你当然就不能再写进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