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616G3变频器

楼主(2004-08-25):
请教李老师:我单位两台安川变频器都出现了这样的故障:停机后再送电,变频器无显示,经查都是电源板出了问题!请问电源板一般都是哪里容易坏?变频器型号是616G3,15KW。

网友A:
电容是否漏水?开关电源启动电阻是否断了?

楼主:
启动电阻是好的,电容也查过是好的,脉冲部分不会影响开关电源吧?

网友B:
这种机子经常都是电容漏电或者是电阻变值 一般看一下电路版就知道电容是否漏电,安川的都这样子 没漏电那一般都会是电阻变值

网友C:
我们有丰富的616G3的维修经验,真诚为你服务    TEL :0515-8281523 曹军

网友D:
据我的多年维修经验,发生该故障的最大可能是电容介质干涸或漏电严重所致!建议你将底版和主板电容全部更换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的变频器修好了!确实是电容漏液,把电路板都烂坏了!外表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