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励磁电流

楼主(2004-08-25):
请问高手如何来区分稳定负载下异步电机电流中的励磁电流与电枢电流? 电机处于变动负载的情况下有如何区分?

网友A:
将电机的转速运行范围分为两段,0-额定转速,激磁电流基本是恒定的,所以可以明显的区分转矩电流的分量,而额定转速-最高转速,励磁电流分量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所以不太好区分了,因为两个分量都在变化。你如果采用工程型的变频器,里面的分量可以引出的,在矢量控制方式下,装置内部时实计算两个分量,并可以引出到外部显示。

楼主:
"励磁电流分量随转速的升高而下降"我到认为不一定,励磁电流应受到电压及负载的因素而改变.而不一定转速的升高会降低励磁电流, 此时可提高输出电压来弥补励磁电流的降低. 我的问提是变频器一般是怎么区分这两种电流?

楼主:
"0-额定转速,激磁电流基本是恒定的,所以可以明显的区分转矩电流的分量" 一般同什么方法区分?

网友A:
看来你是个“杠头”,抬杠长能耐?自己纳闷去吧。要不就做做实验,完成你的命题。不陪你讨论了 还电压补偿呢,不懂假装懂,电压升到头了,还能再升?知道什么叫“弱磁升速”吗?可笑。我的耐心很差的。喜欢发火。嘻嘻。

楼主:
既然你不陪我讨论了,何必自找烦恼! 这点小事都喜欢发火,看来我是找对"高手"! 大家来与此都不是互相交流学习吗!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是自然的吗! 都可提出不同的见解或保留自己的管点吗!

网友A:
对不起,我把搂主惹急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