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s7-200--组态王---ifix连接方法

楼主(2004-08-25):
下位机用s7-200,上位机用组态王,请问各位高手,如果要加一台装有ifix2.5的工作站对下位机进行监控可以吗?应该如何去联网,以何种方式进行通讯,可以用以态网真接和组态王上位机进行联网吗,是不是不定期需要一些硬件,请高手帮忙,先谢了,mjbhy@tom.com

网友A:
可以,组态王即是opc server,又是opc client 在ifix 2.5上用opc power tool 去读取 组态王上的实时数据,再重新作画面取可. 反过来用ifix 2.5作前端,组态王作后备也成立.

楼主:
deng_lp: 您好: 我所做的系统是一电厂的自动化系统,现在系统用了十台计算机,中心控制室有三台电脑,一台做为工程师站,两台做为操作员计算机,通过fipway与不在同地方的现场四台PLC进行通讯,有四台工控机做为现场工作站,分设在每台plc控制柜旁边,通过ter编程口与PLC连接,所有电脑都装了iFIX2.5,厂长办公室现在其它地方用了三台做为管理计算机,通过以态网与中控制室通讯,要求将实时数据和设备运行情况反应出来, 1,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把那些电脑做为opc server,那些应该做为opc client,如果把中控室的三台电脑,一台工程师站,两台做操作员都做为server吗,那是不是得考虑冗余了, 如果把工程师站做为server,其它的二台操作员电脑上面还用写数据库吗?那么会不会使得我的网络负担太重? 2,在现场控制站的计算机上是不是只需将我中控室的数据库的一部分放上去,做为一个SCADA节点运行? 3,还有一个控制是其它的厂家所做,他们用的是组态王,我用以态网和他通讯,是不是得把他的数据全拷进我的中控室计算机server的数据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