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与频率提升

楼主(2004-08-26):
问题的提出是现在有一个工程,甲方引进日本设备,直线电机由软启动器控制,供电电压480V,频率60Hz。由于我国电压频率为50Hz,加之直线电机较多,总功率较大,采用变压器和总变频器模拟日本供电条件(供电电压480V,频率60Hz)性价比很不合理,所以我想采用变频器替换软启动,是否可行?系统的安全性如何?谢谢大家。

楼主:
我前几天在论坛发了一个帖子“直线电机变频控制”今天又贴在这里,欢迎大虾们讨论。直线电机相对是一个新事物,渴望和各位同仁共同进步!! 就这个工程而言,第一直线电机能不能变频控制?我以前一直做PLC DCS和仪表系统,对传动的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深入。最近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直线电机有直线感应电机和直线步进电机,那么这两种直线电机是不是能变频控制?变频和和传动论坛ZNR大虾回复说:“也能使。但效果不理想。”,有些朋友说不好使。    第二、是的,软启动器相当于只具有变频器启动和停止时段的作用,而且本系统不用调速,但是,由于设备在日本时,软启动控制,工频运行,供电频率60Hz,而我国供电频率50Hz,系统又对速度要求很严,解决供电频率问题是这个工程的关键,实际上,原来我想采用变压器和总变频器模拟日本供电条件(供电电压480V,频率60Hz)性价比很不合理,后来我想采用变频器替换软启动,主要起到将频率从50Hz提升到60Hz的作用。不知这种方案能否实现?请杜老师和各位大虾讨论讨论,看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