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求助:三相五线VS三相四线

楼主(2004-08-26):
三相五线,三相四线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怎么选用呢? 我真的不是很清楚,麻烦各位了,谢谢~

网友A:
三相四线我国采用的多是TN-C系统方式,(矿用电源除外)三相五线采用的是TN-S系统方式.或四线和五线混合式,即电源的前端一部分是TN-C系统,后部分或终端部分又采用TN-S,可以节约配电系统的成本.五线系统符合国际电力规范,有很高的安全性和漏电保护性.

网友A:
四线和五线混合式供电系统表示TN-C-S

楼主:
谢谢了~ 我查到以下资料: "在工农业和日常生活中应用的电,有交流电和直流电,以交流电应用为主。 交流电按电压分,可分为高压电、低压电和安全电压之分,电压在1KV以下为低压电,1KV以上为高压电,50伏及其以下为安全电压。我国常用的电压为10KV经变压器降压为-380V/220V,将交流380V/220V的低压电供给用户用电。常用的低压供电有三相四线制和三相五线制。所谓三相四线制,即三根火线(相线),新标准用字母代号U、V、W或旧标准用字母代号A、B、C和一根零线字母(N)。用颜色黄、绿、红、黑分别表示U、V、W、N。 相线对相线(火线对火线)之间的电压叫线电压,其电压为380V,相线(火线)对零线之间电压为相电压,其电压为220V。电源频率为50HZ,三相五线制,即三根相线(火线),一根零线(工作零线),一根地线(或保护接零),地线(或保护零线)作为保护人身安全之用。其线电压、相电压、频率与三相四线制相同。何谓火线(相线)即是电源线,对地有一定的电位用低压测电笔测,此时氖灯发亮,证明是火线。何谓零线即变压器绕组星形接线的中心线与大地相连的引出线,三相负载平衡时,零线无电流,三相负载不平衡时零线有电流(即零线对地有位差)。零线又可分为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工作零线在正常工作状态下有电流通过。保护零线在设备正常工作时无电流通过。工作零线与相线间接负载,保护零线是将在正常工作时不带电的电气器件金属的外壳与保护零线紧缩密相连。以保护人身安全。地线--金属接地级的引出线(一般要求接地电阻10W以下)。" 保护零线和地线是不是同一概念啊?

网友:
叫地线是从连接上看的,叫保护零线是从功能上看的。

网友B:
日常所说的地线应该是电源的中性线,而保护零线应该叫保护接地线,是与小于4Ω的接地电阻相连的(三相五线制) 三相四线中的保护接地均利用配电箱外壳与接地极相连

网友C:
电源地和信号地该如果接。

网友:
电源地和信号地都应该接保护地上。 现在国家有个新标准,说不允许自己随便私接保护地? 不知道这个规定具体是怎么说的? 在老的小区供电系统中还是三相四线制,我不自己弄个保护地,那我的设备可就危险啦! 希望知情的朋友给个说法

网友C:
我曾遇到过一个电源地和信号地不许接在一起的系统:(

网友D(2004-10-04):
保护零线和地线当然不是同一概念啊!保护零线是指将设备外壳接零线,后者是将设备外壳和大地做电气低阻性连接。在不同系统中是有区别的,在同一系统中绝对禁止有的设备接零保护而有的设备单独做接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