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提升

楼主(2004-08-26):
问题的提出是现在有一个工程,甲方引进日本设备,直线电机由软启动器控制,供电电压480V,频率60Hz。由于我国电压频率为50Hz,加之直线电机较多,总功率较大,采用变压器和总变频器模拟日本供电条件(供电电压480V,频率60Hz)性价比很不合理,所以我想采用变频器替换软启动,是否可行?系统的安全性如何?谢谢大家。 直线电机相对是一个新事物,渴望和各位同仁共同进步!!   就这个工程而言,第一直线电机能不能变频控制?我以前一直做PLC DCS和仪表系统,对传动的知识了解的不是很深入。最近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直线电机有直线感应电机和直线步进电机,那么这两种直线电机是不是能变频控制?变频和和传动论坛ZNR大虾回复说:“也能使。但效果不理想。”,有些朋友说不好使。      第二、是的,软启动器相当于只具有变频器启动和停止时段的作用,而且本系统不用调速,但是,由于设备在日本时,软启动控制,工频运行,供电频率60Hz,而我国供电频率50Hz,系统又对速度要求很严,解决供电频率问题是这个工程的关键,实际上,原来我想采用变压器和总变频器模拟日本供电条件(供电电压480V,频率60Hz)性价比很不合理,后来我想采用变频器替换软启动,主要起到将频率从50Hz提升到60Hz的作用。不知这种方案能否实现?请杜老师和各位大虾讨论讨论,看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好!我想这个问题你只要把电源转换为设备所需要的电源即可!因为直线电机主要是靠电磁力作用来工作的,估计变频器调速 不好用。 现在有种新型设备可以用,既可以变频也可以变压,我公司就做了几台该种设备,用途和你这种情况类似!如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提高你的详细设备资料,我可以给你做个方案! 我的联系电话:13751008189 雷 leiailing1018@vip.sina.com

网友B:
您说的新型设备是变频电源吧 我记得已经有了很久了 我已经做了5-6年了 我对你的新型设备很感兴趣,能给我几份资料吗?

网友C:
您好!方案我发到您的邮箱了as_wg33516@sohu.com,你看一下,不清楚的地方我们电话联系13589064521 王小姐

网友D:
我公司可提供此设备.有需要请联系:13530965841

网友A:
to 韩瑞峰: 不好意思,这几天忙,没有看到你的问题,如果感兴趣,可以留下地址,我寄些资料给你. 我们现在的变频电源是针对工厂大功率用电设备而言,主要用于进口设备和国产设备电源使用环境不同,解决电源之间的转换问题. 以前的变频电源多用于设备测试方面,比如出口设备测试等.

网友E:
如果没有特殊设备 400伏 50hz 一般 480伏 60hz 通用

搞技术、学习,不做广告

网友(2005-04-13):
to坐看云起: 发点给我 ball-1982-616@163.com

网友F:
采用变压器和总变频器模拟日本供电条件是可以的,直线电机就是将异步电动机刨开展平,特性与异步电动机一样。(根据你讲的不是直线步进电机)

网友G(2005-07-14):
你好!我急需要480V,60HZ的电源环境,能帮忙提供一下吗?万分感谢谢谢!!

网友H:
用变频电源啊,这是唯一的办法,用变频器也可以,不过变频器一般分5~50HZ,50~400,400~5000HZ..... 50~400HZ的变频器价格也不一般,但是可省掉软启动,用变频电源也不便宜,还要加软启动,呢个划算就看你自己选择了

网友I:
用你的方案是完全可以的。

网友J:
由于你提出的直线电机很多,如果单用变频电源,它自身的功率能否承受? 这仅初学者的个人意见。。

网友K(2005-09-03):
用变频器来实现设备对电源的要求,不过变频器的使用应该注意谐波干扰和对前级电源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