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能用于沥青液位控制的浮球开关吗?

楼主(2004-08-26):
各位大虾:你们好! 我需要一种根据沥青液位进行电气控制的开关,一般的浮球开关不能用于沥青液体, 有什么可根据沥青液位进行控制的开关,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我认为可以试试欧姆龙的液位继电器,利用常开点、常闭点就可以了,电极可以使用不锈钢的材料。

网友B:
我在电子杂志上好像看到重油液位控制,无法使用浮球开关。采用温度传感器,因重油是在加热状态,利用传感器接触重油时温度比未接触时偏高,从而进行控制。 不知是否适应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