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关于opc服务器的问题??

楼主(2004-08-26):
当我在opc服务器端把要读写的组和项都配置好了以后,是不是这个时候opc服务器就可以和下层的硬件进行通讯了呀??????然后我就可以通过opc客户端来读取想要的一些组和项呀??? 清高手给与一点提示,也就是问,当客户端还没有和服务器相连的时候 ,只要启动服务器就可以和下层的现场设备通讯了呀???

网友A:
1.opc服务器端把要读写的组和项都配置好了以后就可以和下层的硬件进行通讯 2.只要启动服务器就可以和下层的现场设备通讯

网友B:
OPC服务器何时和现场设备通信完全取决于具体设备的特性以及服务器开发者的意愿,和客户是否连接没有直接关系; 还有,“组”这个东西是客户“要求”服务器创建时才建立的,与每个客户连接密切相关,不存在什么“opc服务器端把要读写的组和项都配置好”的说法。 服务器可以预先把地址空间,也就是数据项的组织结构建立起来,而组只是用来帮助客户管理它所感兴趣的一些数据项的抽象的集合。

网友C:
xuexixuexi: 你好,可以把gedemo的opcserver源程序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我的邮箱是:hustxl_hust@163.com

网友:
也给我一份OPCsever源程序好吗??? 我的邮箱是syz1114@163.com

网友D:
急需,谁有请给我一份gedemo的opcserver源程序 wanggang@utpower.com.cn

网友E:
嘿嘿,我也要。angel_fwt@163.com

网友F(2004-11-17):
发给我一份好吗?谢谢! yan_venus@sohu.com

网友G:
xuexixuexi: 你好,可以把gedemo的opcserver源程序发给我一份吗?谢谢! 我的邮箱是:lxy79916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