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求助:MCGS中延时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4-08-26):
我刚接触MCGS,如何实现开关的延时动作,用编程循环实现,还是用定时/记数器,还是其他??????

网友A:
要看你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网友B:
可以用!SLEEP()函数,括号内是时间,单位是毫秒,可以用脚本语句实现,比如: 开关1=1 !SLEEP(5000) 开关2=1 //当 开关1 打开后,5秒钟后打开 开关2 goyoo@21cn.com

楼主:
谢谢楼上,这个函数很好用

网友C:
sleep 不好用 最好用waitfor

网友D(2004-10-29):
请问guest 能不能说得具体点,那个函数是写在哪个脚本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