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CGS中实时数据显示

楼主(2004-08-26):
我做的实时曲线在运行时,实时曲线的窗口无法显示。那位有样例给我发一个:tang198101@sina.com

网友A:
请收邮件

网友B(2004-12-29):
我在做mcgs与vb通过dde连接,请问能够发送一个mcgs与vb通过dde通信的例子?我的Email:fywtiger@126.com 谢谢

网友C:
我现在有个题目:因为MCGS在保存数据时候,当保存频率高的情况下,数据量会越来越大,经常会造成死机现象,现在我要通过上位机的VB直接调取下位机MCGS里面的数据,不让MCGS保存,而转由VB直接提取,不知道怎么样去实现,只知道DDE可以实现,具体还请高手指点,或者发送一个相关的实例

网友D:
请到此网址, 免费下载工程样例:     http://www.hmitech.com/support/McgsFunctionExamples/index.htm 并欢迎到 http://bbs.hmitech.com 进行讨论。      Mcgs和Vb间进行数据交换的工程样例1:      通过DDE进行数据的交换         DDE数据交换概念 DDE数据交换MCGS例程 DDE数据交换VB例程         注意:      组态工程的设置过程:      1、首先,必须在菜单“工具——〉DDE连接管理。。。”中,设置Data1为dde输出。      2、然后,在窗口的循环脚本中,执行Data1 = Data1 + 1,让Data1不断变化。      3、在窗口中使用输入框显示:Data1      VB工程的设置过程:      1、首先,在form1中,增加textbox。      2、设置textbox的属性:    LinkItem = "Data1"    LinkTopic = "McgsRun|DataCentre"         运行mcgs组态工程,然后,运行vb工程,我们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样例发送! 有问题请联系:  010-51659278-116

网友E(2005-03-07):
你好,能否为我发一样例. 我的信箱是qxkj_yaoms@tom.com

网友F:
您的问题我们已经转交相关人员及时处理,若还有问题,请致电:010-62979682-227(技术部)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

宁静!!

网友:
我想要了解mcgs远程监控的问题!就是外部设备端口怎样设置!上位机怎样与下位机通讯的问题!谢谢!我的信箱:dcxzyj2003@126.com

网友F:
各位朋友: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支持,由于近期公司网站服务器出现问题,正在维修之中。所以影响了大家的使用,请抱歉!我们会尽快恢复公司网站,敬请关注! 昆仑通态市场部

网友G:
我有个题目:是工业现场模拟控制,就是利用MCGS软件,做一个平台,能实时监控,其他各个电脑上的实时数据,能否给我个案例参考,谢谢, E-mail: daylight_817@yahoo.com.cn

网友H:
我有个题目:是工业现场模拟控制,就是利用MCGS软件,做一个平台,能实时监控,其他各个电脑上的实时数据,能否给我个案例参考,谢谢,   E-mail: ldq99@sina.com

网友F:
诸位朋友: 大家好! 已将您们的需求转交给相关人员处理,如有技术问题可以直接来电咨询:010-62979682-214。

网友I(2006-03-25):
有没有关于模糊pid控制的样例,请发一个
hubindong10@sina.com

网友J(2006-08-29):
很多样例,大家可以去昆仑通态的网站上下载

网友K(2017-08-21):
这种样例谁能发个网址来?

网友L:
来看看,可以互相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