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EM231接两线制在线仪表问题?

楼主(2004-08-26):
个位大虾:我在工程应用中使用了一个EM231模拟量输入模块用作采集,两线制超声波液位检测计输送的4-20MA模拟量信号。但由于该超声波液位检测机外部只有两个接线端子(一“+”,一“-”)。从电源模块24V+引线到仪表的+输入端,从仪表的“-”端出来后接到模拟量输入的A+(A+和RA已短接),A-出来后接到电源的0V端。仪表为rosemount 1151系列,上电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模拟量的输入端烧毁,检测发现仪表没有问题,请大虾执教

网友A:
你要看你仪表电源是不是和PLC是同一个电源,不是同一电源,要共零

楼主:
多谢大虾,请问还有其它的原因么?

网友B(2009-04-04):
电源可能有问题........

网友C:
接法没有错误,应该是电源问题,你可以使用S7-200CPU输出的DC24V电源.另外没有使用的输入端要短接.

网友D:
你那24V电源到底是在给超声波仪表供电,还是给EM231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