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

楼主(2004-08-26):
本人有一只西门子直流变频器SIMOVERT VC,参数繁多!请问哪位老兄熟习此种机器的告知如何设置参数用操作面板启动停止机器?原为端子控制模式!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以前用过该变频器,参数是环状的,与其他的变频器区别很大。我找找说明书,一定帮你搞定。QQ:401643593

网友B:
我有6SE7200系列的,你要吗 还有可以到西门子的官方网站去下载

网友C:
“西门子直流变频器”?是笔误?还是真的?请确认一下。

楼主:
此机为直流共母线,输入是DC而非通常的三相交流电!

网友C:
奥?原来如此,那叫什么呢?不应该叫“直流变频器”,应该叫“逆变器”。这是西门子的产品样本是这样命名或定义的。 你可以到“亿万电器论坛”去下载,也可以到gkong.com网站去下载。有了资料还不够,还要知道你的控制要求、工艺流程。如果仅仅是传动没有其他的工艺要求,倒也简单了。

网友D:
SIMOVERT VC是SIEMENS的高档变频器,有交流输入的,也有共直流母线的,要操作这个东西,你先必须熟悉功能图,参数是次要的,因为功能图里有参数,其中最重要的是要熟悉BICO连接技术,BICO实质上相当于PLC的MOVE指令,将你需要的2进制,字,双字连接到你需要的地方, 这个变频器和SIEMENS MM440非常相似,MM440是VC的硬件和软件的简化版本. 要注意变频器内部的整体环路 即:给定通道---->速度环----->转剧环----->电流环----->PWM 其中尚有一些自由功能块,你想要投入的话,必须设置它执行的时隙 使之参与扫描. 你描述的问题中,只需找到功能图中的控制字一页,修改控制字的来源即可,具体可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