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MR-J2S-A如何实现显示坐标值?

楼主(2004-08-26):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我用(FX2N-32MR)+(FX2N-10GM)+(MR-J2S-A)+触摸屏能实现显示坐标值吗?要不要用到高速计数器?小弟初次使用伺服系统,谢谢赐教!

网友A:
可以的,找到读当前位置指令,读出其值到某一DM,减掉原点就可以了,最后,在触摸屏做个显示DM值的按钮就可以了,至于这个指令是哪个,要去查查。

网友A:
用ABSD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