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加多大的终端电阻

楼主(2004-08-26):
485通讯加多大的终端电阻

网友A:
www.ilacs.cn 我是深圳一家工控厂家!我司设备在接客户设备时只需加125欧的电阻即可使用!

网友B:
問這樣的問題不夠詳細, 請將您想要接的系統架構說明一下, 是Bus狀或者是星狀? 配置的終端電阻不同的.

楼主:
我用的是BUS总线

网友C:
好像不分型,大概是120欧或100欧!~

网友D:
我这有点资料,供你参考! 在远程传输时,一般为了避免信号的干扰和反射及回波,需要在接入端匹配电阻。其终端匹配电阻值取决于电缆得阻抗特性,与电缆得长度无关。在传输过程中,一般采用双绞线(屏蔽或非屏蔽)连接,终端电阻一般介于100至140欧姆之间,典型的值是120欧姆。在实际配置过程中,需要在两端都配置相等得电阻值。在中间不可连接电阻。 我的msn:kule521@msn.com 希望我们常联系,讨论论。

网友E(2009-11-06):
一般是120欧姆或者110欧姆。

网友F(2010-03-15):
100欧姆到150欧姆都可以试一下,有时甚至要220欧姆。

打个广告

承接自动化工程项目:
1、上位机:采用VB/VC、LabWindowsCVI、labview编程,组态软件:Wincc、iFix、组态王等,串口RS485\RS422\RS232、以太网接口接通讯编程,实时监控系统、数据库。下位机包括PLC、采集模块、智能仪表、变送器等。
2、PLC梯形图编程:西门子S7-200,S7-300,S7-400,三菱FX1N,FX2N,施耐德、欧姆龙、松下、台达、LG等 各种 采集设备 MTL 、 p+f、truck等。
3、变频节能改造:水泵、风机、空压机、注塑机、扶手电梯(非垂直电梯)、中央空调 、恒压供水、室内恒温、收卷机、放卷机等

电子邮箱:tang@wuruida.com
QQ/MSN:59681394
深圳南山区桃园路常兴广场西座
联系人:孔先生 、唐先生 13538295266\13418518944
深圳市五瑞达科技有限公司 上位机开发 上位机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