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ISO-813
风!

楼主(2004-08-26):
现有一工控机因主板损坏而改用PC替代,发现P16R16板工作正常,ISO-813无法采集数据,请各位大侠帮我一下,如何调试ISO-813至正常工作,(本人新手、厂商失踪)谢谢!

网友A:
驱动程序中应该附带测试程序,先确定板卡资源没有冲突,然后运行测试程序看看板卡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B:
您说的 ISO-813 是这一块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card/iso-813_c.htm

网友B:
===== cut ===== >是的,因为我从未接触过此类设备,也不知道它正常工作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通过其附带的测试程序运行后输入正确地址后,再Active。在ch0-7.Ch8-15.Ch16-23.Ch24-31都显示为:0Xffff 且无变化,float全显示一个固定值4995,不知道这种状态是否是正确的。望告知,深表感谢。 ===== cut ===== 1. 这样的结果看起来是读不到信号. 2. ISO-813 是一块 ISA bus 的卡, 硬件与软件的地址要设定相同才行. 3. 用不同的 PC 试试. 有些 PC 的 ISA bus 没有提供该有的电压. 4. 若还是有问题, 请您联络泓格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http://www.gongkong.com/customer/icpdas/

网友B:
===== cut ===== 可是在安装完它的驱动重启后,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不到该设备,如何设其地址啊?如果修改witch1 Base Address[hes]为其它值时会提示:Error!! Can not Active the board. Pls check BaseAddress setting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这是否能说明该卡的安装设置是正确的?我怀疑是:1、该卡有问题。2、是传感器的信号没有传送过来。 ===== cut ===== 1. ISA 不支持 PnP, 在 98/NT 环境下的 Device Manager 中的确是看不到该板卡的. 2. 若更改 dip switch 而出现该错误, 表示 address 设定有误; 您原来的设定应该是对的. 3. 请将 Pin-1 与 Pin-9 短接, 如此量测时应该要得到 0v 才对. 4. 若还有问题, 建议您联络泓格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将板卡送修/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