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串口通道,MCGS如何与不同通信协议的设备通信,如AD4017和ISM110

楼主(2004-08-26):
同一个串口通道,MCGS如何与不同通信协议的设备通信,如AD4017和ISM110,经过测试,好象只要一种设备能够正常工作.

网友A:
打电话咨询昆仑

网友B:
只要串口通迅的参数据是一样(即串口父设备的参数据一致)的就可以挂在同一个串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