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料仓料位自动控制

楼主(2004-08-26):
各位同仁:我想请教欧姆龙料位计(NPN型)与气动三通、气动四通的联锁控制问题,这些气动三通、四通的气源为0.2-0.8MPa,电磁换向阀的型号为4V210-8F,气缸型号为QGBKF50*300MF1,双电控,请各位帮忙。

网友A:
应该不是很复杂,你说详细点 QQ66196058

网友B:
我想应该是根据料位计的测量输出,然后去控制这些电磁阀的动作.进而控制进仓的流量吧.

网友C(2009-10-26):
各位同仁:我想购买电磁阀和气缸,这些气动三通、四通的气源为0.2-0.8MPa,换向电磁阀的型号为4V210-8F,气缸型号为QGBKF50*300MF1,有没有可代换的型号,请各位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