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恒压供水--为什么变频频率不稳?

楼主(2004-08-26):
我刚进入工控这一行;干的第一个工程是个恒压供水的 小项目。一台abb的变频器控制两台水泵。调试完从在的问题是变频器频率一直上下变化,0--50。备泵投入。压力过大下降---0。象正铉波。我怀疑是远程压力表有问题。反馈回的电压太慢了。因为压力达到设定值时电压还到不了设定电压/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远传压力表质量太次,150元钱以下最好别用,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使用了双闭环,既使用内置PID,外部仪表又具有PID功能,也会出现此现象!

网友B:
积分时间小了吧?

网友C:
两台水泵是怎么控制的?ABB的变频应该内置有个供水的扳子,我觉得是扳子上的参数出了问题,是一用一跟的形式的话,参数调节错误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还有可能就是两台水泵中变频的水泵反转,这样压力上不来,变频达到50赫兹,导致跟泵工频启动,压力一超又出现变频停机到0~~仔细检查下吧!

网友D(2008-04-08):
与变频参数有关,也与传感器有关!

网友E:
远传压力表不要传送过来的信号把它转为电流模拟输入,做PID调节。用电压的话变化不是很大!

网友F:
电压信号干扰大    不如电流信号

网友G:
PID积分时间 和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太短

网友H:
传输信号采用4—20mA的电流信号试试看,

压力到了设定值而电压变化跟不上的问题,可以修改PID参数试试看 也许能行

网友I:
我公司就是做恒压变频控制的,一般都是一拖一的.再次我们的水泵是螺杆泵.

网友J:
应该是变频器的参数的原因

网友K:
 我已为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L(2008-11-19):
非常赞成3楼兄弟的意见

网友M:
我也认为是参数调整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