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涌吸收器与滤波器区别

楼主(2004-08-26):
请教各位大虾,浪涌吸收器与滤波器有什么区别,可以互相代替使用吗?

网友A:
浪涌吸收主要来自电网的干扰(像雷击). 你讲的滤波器一般指变频器输入输出吧,主要减少变频器在运行时 对电网的运行质量的破坏(高次谐波及电流畸变).

网友B:
浪涌抑制器是用来抑制浪涌电压的,浪涌电压包括许多种类的突入电压,如接触器的弧电压等;然而,滤波器主要作用是抑制对于外部的射频干扰,从而避免干扰其他控制设备,避免继电器、PLC等的误动作。 所以说这是两个作用截然不同的设备。非常愿意与大家探讨工控方面的技术。我对于安川电机的产品很熟悉! 电子邮箱:yuqinghua@yaskawa.com.cn

网友C(2007-04-16):
不错,但“滤波器主要作用是抑制对于外部的射频干扰”有误,射频是指30mhz以上的干扰,滤波器一般只对9Khz-30mhz干扰有作用。我们的滤波器可以最低达到3kz,最高达到100mhz。需要资料可以qq7236954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