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请问在iFix中如何统计设备运行时间

楼主(2004-08-26):
是不是使用累计块?哪位高手知道请给个详细的过程,谢谢

网友A:
可以用时间块,我用过,但当IFIX启动时会初始化掉的,所以最好用下位机来统计,上位机来显示和复位,我认为这样应该是比较合理的。

网友B:
用时间控件,用VBA创建一个文件,写到硬盘上,定时更新,初始化读出做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