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0GM接插件

楼主(2004-08-26):
有一控制系统选用FX2N-10GM和MR-J2S配合作定位系统使用,但FX2N-10GM的I/O和MOTOR端的连接器是什么型号?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10GMCON2与MR-J2S的CN1A连接电缆E-GMJ2-200CAB1A。 10GMCON1可与FX-16E-TB端子台连接,连接电缆FX-16E-000CAB,其中000为电缆长度,如2米为200。这样连接方便接线

网友B:
楼上说的型号没错我司有售www.gdyuf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