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降低使用三菱变频器的噪声

楼主(2004-08-26):
我用的是三菱FR-S540变频器 可是使用中噪声很大 不知如何降低 那位大侠教我

网友A:
简单,将载波频率提高!

楼主:
试了。可是越高越尖啊 还有那输出怎么用普通数字表不能量的啊

网友A:
注意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的维修还是使用模拟表为多,最好不要使用数字表,一般情况下数字表量通、断使,噪声如果反复调试不行只能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