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降低使用三菱变频器的噪声

楼主(2004-08-26):
我用的是三菱FR-S540变频器   可是使用中噪声很大   不知如何降低   那位大侠教我

网友A:
我用的三菱FR-E540 3.7KW的变频器的风扇噪音很大。在办公室调试时我拔调风扇改用电风扇散热就没有噪音了。

网友B:
调低载波频率!

网友C:
所有都这样吗? 请问是不是哪个参数没设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