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中读取SQLServer数据库日期型字段的方法

楼主(2004-08-26):
我想采用组态王提供的SQL函数,将SQL Server中的数据通过绑定表(绑定表中对应的变量定义为字符型)读入到组态王的变量中,但是其中SQL中的日期型字段不能正确读取。 请教各位解决方法。以及在组态王中,如何通过日期型字段来作为Select 的条件。 谢谢啦!

网友A(2010-10-16):
大哥我也想学习下啊

拜谢

网友B(2011-11-29):
string month;
string day;
string FileName;
year=StrFromInt(Ctrl18.Year, 10 );
month=StrFromInt(Ctrl18.Month, 10 );
day=StrFromInt(Ctrl18.Day, 10 );
////////////////////
返回日期="";
string myday=year+"-"+month+"-"+day;
string WhereExpr;
WhereExpr="日期=‘"+myday+"‘";
SQLSelect( SQLID, "TYPEIN", "bind2",WhereExpr, "" );

以上是我做过的程序,注意你SQL存储时的日期格式,比如2011-11-12,有的格式为2011/11/12,需要相应修改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