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低频

楼主(2004-08-26):
请教各位老兄: 变频器低频运行时,如2HZ,运行电流过高如何解决?

网友A:
一般把力距提升降低点可能行,但是能否在低频时带动负载。。。。。(想自己做软起动器吗?大量售软起动主控板,具有:1:软起软停时间可调。2:可选电压斜坡起动,脉冲突跳起动,恒流起动起动方式。3:输入电源不分相序。4:可选节能在线运行及接触器旁路运行。5:主板触发脉冲峰值可达5A,能驱动所有可控硅!6:主MCU为专用8位单片(双MCU)。可技术转让面议。第一台软起动器至今已经连续无故障运行8年之久!!!ruanqidongqi@163.com)

网友B:
变频器尽量不要长时间低频运行,低频运行电流比较大,对变频器及电机都不利。

网友C:
估计无人能确实了解2Hz电流多大,如何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