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晶报表装上了以后在iFix里怎么能引用它?

楼主(2004-08-27):
我装上了ifix盘上的水晶报表,但在ifix里面却找不到类似于vb的引用它的地方,请问各位怎么才能引用它??

网友A:
切到VBA环境,选引用即可.

楼主:
邓兄,不对吧 ,VBA与 VB差别较大 ,许多功能都没有了。“引用”是对对象库来说的,而水晶报表要划分到控件或编辑器上来。我今天装了水晶报表8.0(旧是旧了点),但在VBA中仍然添加不上,在ifix 的工作台上也添加不上,搞不懂 ,郁闷 !!!还请邓兄及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B:
ifix 是什么版本. 3.5 的作法. 1. 画面 选插入 ole 对象. crystal report 4.5 (VS6第二张盘自带) crystal report view (水晶报表 8.0以上版本) 2.VBA环境 选 工作台,VB编辑器 再选 VB编辑器中工具,附加控件,或引用.

网友C(2005-03-16):
后面能不能在具体一点,进入vb编辑器以后怎么办

网友D(2008-03-26):
4.0的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