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plc的正常工作温度范围

楼主(2004-08-27):
我想请各位解决一个问题:plc的正常工作温度有没有在-40--60度之间的,希望能用于特殊行业中。从公开的资料来看是没有的,不知道那位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信息。

网友A(2004-11-12):
我也亟待想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B:
好象没听说过啊

网友C:
够呛,没听说有能再那么低温的状态下正常运行的。

网友D:
好像西门子有扩展温度范围的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E:
据我了解是没有这样的PLC. 目前此类的解决方法是通过特殊的加装空调控制的控制柜来完成.通过把控制柜的内部温度调整到合适的温度来实现.

网友F:
50度左右吧

网友G:
温度一般都是0~40度吧

网友H:
-40~70

网友I:
西门子的户外型PLC好象工作温度是-25到+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