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停车问题

楼主(2004-08-27):
各位步进电机高手: 用PLC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用接近开关作原位 因始复位时有一定速度时必有失步现象 请问如始频繁失步(1次/每10秒)对电机有否严重的危害??

网友A:
失步是电机和驱动的问题,跟脉冲好象关系不大,除非你曲线做的太差!

网友B:
最好能避免步进在高速下停车. 在将要到达接近开关(就是你说的原位)时,让电机减速,到达接近开关时再停止,减小失步的可能.减速的方法有两种: 1.如果一个起停所经过的位置是固定的,那么让PLC发固定脉冲后减速. 2.如果不固定,在原位接近开关前再加一个接近开关,把它作为减速信号输入(这个信号叫作近原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