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15针的RS-232串口的连接

楼主(2004-08-27):
近日在使用一数字四画面分割器,它说明书上说它有个RS-232口可以通过该口发送指令以控制分割器,要是我没看错的话,它所说的的串口是15针的,一般RS-232口都是9针或25针的。这样怎么连接啊,是不是要转换器?哪位给详细说说,谢谢!

网友A(2009-11-23):
都是232串口应该不用吧

网友B:
15针的没有见过,我也看过25的,日本人的OMORN的,在光纤转换上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