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和PIC16F877单片机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4-08-27):
大虾救我! 碰到一个难题,说出来给大家听听,谁会可要帮小弟一把呀! 现在做的东西是用GP2400的人机界面和PIC16F877的单片机通信问题,单片机控制其它的东西动作。单片机没有通信协议,所以在GP里选择PLC型号为MEMORY LINK Ethernet Type。 问题是: 1. 那么要实现这个通信,是不是只要在单片机一端写上通信协议,然后用RS232口已连接就行了? 2. 单片机里的地址是不是还可以当PLC里的地址的用法来用,即根据已经编好的单片机程序里用到的地址来确定触摸屏上按钮的地址? 3. 哪位做过这方面的案例,可不可以给小弟或发一份?

网友A:
MEMORY LINK Ethernet Type 是通过Ethernet同GP通讯,你用RS232应该选用MEMORY LINK SIO Type 1、那么要实现这个通信,单片机要根据MEMORY LINK SIO Type协议写通信程序,然后用RS232口连接就行了。 2、在这个通讯过程中,单片机是主机,她能访问GP的地址,GP无法访问单片机器的地址。 3、GP的手册(E文)中就有例子(PC同GP通讯、C语言)

网友B:
可行!但是不容易. 单片机里写这一通信协议是一定要的,关键是怎么写?!! 首先这一定是个从站程序,换言之就是等着上位机给发字符串,根据收到的不同内容,作出相应的回应. 屏上选择了不同型号的PLC就是选了不同的通信协议,从而决定了单片机里接收到的内容大致是什么格式!挑个简单的吧OMRON\松下\MODBUS等,总之要熟悉,会写回复桢! 下一步要搞清楚在对屏进行的所有操作时,屏都发出了些什么字符串,怎么回应它才能让屏正常显示. 这会是最烦的: 当触摸操作进行时,单片机要接收字符-判断-返回字符; 当没有触摸操作时,屏会定期地发字符串查询PLC在不在串口上,否则报通信错误;当前画面如有数据显示,不操作,屏也会以固定时间间隔读单片机内这个数的内容. 当有更复杂的控件在画面上显示时,会有更多的字符串发需作出更多的回复...... 工作量一定不小! 如果你要做,有问题我们一起研究,我能做这种烦琐又有点无聊的工作. 我留言的主要目的是:想向你要一份GP的软件! 我很需要这个软件,如果方便,可以和我联系,我QQ2828331,如果我不在线,请给我留言.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的指点,已经找到了小熊猫说的GP的手册(E文)里的例子(PC同GP通讯、C语言),但是不知道怎么用,C语言的程序能直接写到PIC 单片机里吗,好像不行啊。看来只好钻研PIC 单片机了,唉,这么多不懂的东西,哪位大虾能指导一下吗?谢谢! 另:骁勇兄,下午已经和你联系了,需要的话请约时间。

网友B:
我不懂单片机. 用串口调试/监控工具,定会有不小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