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大家来电子单片机论坛。

楼主(2004-08-27):
欢迎大家来电子单片机论坛。www.mcuwork.com/bbs

网友A(2012-01-01):
通常情况下,单片机培训进行DSP系统开发调试时,都要配备一片SRAM芯片作为片外程序RAM。调试时,使用相应的仿真板将程序下载到SRAM中,这样DSP系统通过运行SRAM中的程序代码来实现相应的操作。可以看到,DSP系统调试时,关键是要将程序下载到SRAM中,因此如果能将程序代码通过单片机写入SRAM中,则同样可以完成对DSP系统的调试。下面具体介绍在不使用仿真板的情况下,如何运用单片机AT89S5l对DSP芯片TMS320LF2407进行在线调试。
1 硬件设计
1.1 TMS320LF2407在线调试的实现过程
完成DSP系统的调试,首先要将程序的源代码写入片外SRAM中。此时,单片机与SRAM组成一个系统,单片机可将分离出来的DSP程序代码写入SRAM中。完成这一操作后,切断单片机与SRAM的联系,使DSP与SRAM组成一个独立的系统,并将LF2407配置为微处理方式,即MP/MC引脚置为高电平。这样DSP系统开始工作,LF2407从外部SRAM的0000H单元处开始执行程序代码。当修改DSP的程序时,只需修改单片机中相应的代码区,然后重新写入SRAM中即可。单片机的ISP功能能非常方便的完成这一过程,实现DSP系统的在线调试。
1.2 硬件实现
单片机选用AT89S5l,该芯片具有在系统编程功能,能通过并口下载线十分方便地修改和下载程序。TMS320LF2407的片外程序RAM选用64K×16位的SRAM芯片CY7C102lV,该芯片的BHE和BLE引脚分别用来使能SRAM的高8位和低8位
资料来源:嵌入式培训 http://www.itpeixun.net/qianrushi-peixun.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