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多求助

楼主(2004-08-27):
现有一台日立L100变频器,想实现带两个不同容量的电机轮换使用,不知道可行不可行,应该怎样做,相关参数是哪些,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这种控制,我会采用西门子的MM440,很好用。两台电机都可以采用矢量控制。装置里面建立了两套电机模型,可以作为两套驱动数据组转换。很爽。日立的?没用过。

楼主:
谢谢你,确实是这样,不过现在是改造设计,只能用日立的

楼主:
也不知道有没有这项功能

网友B:
日立L100系列是简易型设计没有多套参数设置功能,日立SJ100系列可存有两套独立参数,SJ300系列可独立存储三套独立参数,并且可以同时对两台电机进行矢量控制——目前为止,这是独一无二的,希望在变频器行业没有十年经验的不要反驳,先仔细看看您所推崇的设备吧!不要盲目下结论,L100系列如果想实现您所说功能,恐怕只能从外围回路想办法,资料可到www.bwtco.com下载!

网友A:
西楚霸王的贴子,是什么意思?好像预感了什么?怕不同意见? 好像西楚霸王有十年以上的“频龄”了?(就是在变频器行业有十年经历了) 我对日立的变频器,能“独一无二”的同时对两台电机进行矢量控制,很感兴趣。能再展开的说一说他是怎么实现的这一功能吗? 在此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