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一个STEP7的问题(关于临时变量)

楼主(2004-08-27):
关于STEP7的问题 在OB1,OB100,OB35等块里,在上面设置TEMP变量里面,有许多临时变量,而象OB2,OB3里,则只有一个数组array[1..20] of byte。这些临时变量的作用是什么?如何设置呀? 请各位大侠告知!

网友A:
在OB块里的临时变量(象OB1里0.0~10.0)是系统自带的,无法更改。在这里你也可以定义临时变量,在编程时使用。系统自带变量的作用请查看有关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