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研华工控机

楼主(2004-08-27):
资料上说输入接口分为:single-ended和differential两种 single-ended、differential具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single-ended:无共模干扰+,-接线 differential:有共模干扰时用

网友B:
這是很基礎的觀念, 您可以到書局買清大出版社出版有關這方面基礎知識的相關書籍. 說不定上Google也可以查到.

网友C:
differential: 差动信号, 两线的电压差. 有干扰时, 两线电压会同时偏移, 但压差不变. single-ended: 单端信号, 信号端与地线之电压差. 有干扰时, 信号端会有偏移, 但地线不变, 所以压差会变 (不稳定).

网友D:
使用上单端16路,差分只有8路。一般情况下实际使用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