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帮助

楼主(2004-08-27):
如何在变频器没有三相电的情况下,用直流电给他供电。如何连接?电压是多少?请各位高手指导,谢谢

网友A:
直流电通过变频器P-N端输入大约310V(变频器是220V级)或者大约537V(变频器是380V级)

网友B:
直流母线必须有足够的容量

网友C(2007-12-15):
记得把电容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