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1下载问题

楼主(2004-08-27):
我有一个松下FP1-C40的主机我想通过它上面的232口和计算机通讯,可是怎么也连不上 线是自己做的有1米长脚位为:1、6--9 2--2 3---3 4--8 5--7 7---5 8--4 9--6 前面为计算机9针阴极 后面为PLC9针阳极 。软件设置为:波特率:9600 数据位长度:8 停止:1 奇效验 就是连接不上各为前辈请指点是那里不对,是不是非要买一根下载线才行

网友A:
呵呵! 当然要专用的下载电缆了!

网友B(2005-04-12):
WEW 不要不懂装懂.查一下NO.412=1

网友B:
NO.412=1

网友C:
是呀,是否已经设置成了"计算机联结"

网友D:
是412=1,但你连不上机咋设,你能改412就说明连上了.还是要用适配器改,小日本很坏,他出厂给你设计0不选择,买适配器加线要600多.我司可以为购买的用户改设,021-28443138 徐

网友E:
小心别把通讯口给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