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求助

楼主(2004-08-27):
各位老师:我的问题是用OMRON PLC控制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但是这个给定要由两个参量调节控制,如压力和PH值参数。我请问该如何实现?OMRON PLC有专门的PID调节模块吗(硬件),还是在软件里实现?该如何实现?!!!谢谢!!!我的联系方式:tiandechao11@126.com

网友A:
没有PID模块就不能做PID运算了么? 翻开自控书,自己做也一样,就象加减乘除一样的简单。

网友B:
CPU内置PID指令,可以查电子手册

网友C:
可以选择pid模块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