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如何用VB读取温控仪传回的数据?

楼主(2004-08-27):
各位高手,小弟第一次接触用VB做工控程序,现有一问题不知从何下手。望各高手指导。 我想用VB编写记录温控仪传回的温度,如何才能正确读出我想要的数据。以下是温控仪的通信格式。 @ DE 帧命令 帧数据 CRC CR 说明:@── 通讯命令起始符 DE── 仪表设备号(双字节,参见仪表操作手册中之参数“DE”) 帧命令── 操作命令(双字节) 帧数据── 各种操作命令所对应的数据(长度视不同仪表型号而不同) CRC── 校验字节(除@外CRC字节之前其它几个字节的异或值 — 即DE(ASII)与帧类型ASCII和帧数据ASCII的异或值) CRC = DEASCII + 帧命令ASCII+ 帧数据ASCII CR——结束符 数据格式上1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是不是在VB中设定就可以了,还是需另外编程,请高手提供例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