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7-200中pid调节控制电动调节阀的pid的经验参数值是多少?

楼主(2004-08-27):
求助:关于s7-200中pid控制电动调节阀的pid的经验参数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A:
没有经验参数,结合现场实际

网友B:
可以利用4:1或10:1的方法整定,又或者在网上找一找Z-N整定方法。。

网友A:
自整定的算法,也要根据实际控制对象的偏差特点来写, 没有任何经验值参数,从PID的原理公式分析, 它根本不可能有经验参数。

网友C:
一个控制对象,对应一套参数。没有人能告诉你参数是多少,只能告诉你如何去找参数。

网友D(2004-10-06):
调试了几套,每套都不一样,只能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