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04-08-27):
大体想法是,用vc实现pc与plc的通信,然后通过plc将相应的数据传给led。问题是plc怎 么传?我对总线基本不懂。不知道总线能否解决,如果能,请给点建议。多谢!!!

网友A:
建议你使用RTU这样你就简单了,庆和我联系。

网友B:
你们有QQ? 我也想学学!我是刚刚上班的! 我的:10555869

网友C(2004-12-01):
使用的PLC的模块里面有用于通信的模块 你只要在相应的模块编程之后 再在上位机里面用VC发送

网友D:
PLC不同,关于通信的编程方法不同(下位机)。 请参考有关编程手册及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