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616G5 /2.2KW,上电后报警显示“CPF00 COM-ERR”

楼主(2004-08-27):
安川616G5 /2.2KW,上电后报警显示“CPF00 COM-ERR”并且操作面板无法操作,操作面板插拔几次后还是无效,再换主控板后就无报警。请教:原主控板该怎么修?外部控制端子中哪一个是复位的?

网友A:
主板上的232ic可能坏了,更换吧,我有安川G5的全部器件,可以发过来只维修板

网友B:
CPU故障,故障无定点,我们有大量G5板及配件,详情请登录http://www.dgkyx.com

网友C:
更换CPU板吧,我这里有全新的:3200元。021-64831519

网友D:
叹息,又开始所谓的拼价

网友B:
800元一块是新的吗?我要100块,留下电话吧

网友E:
9成新,有30片,你要吗?JIYU12345@163.COM

网友A:
我全要,价格多少

网友E:
JIYU12345@163.COM

网友F:
看不懂,新的安川616G5/2.2KW要多少钱?

网友G:
1.程序片坏了 2.接口片故障

网友H:
通讯芯片232坏了修过几个但不一定,这种小功率的换板子好像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