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直流调速装置外励如何实现

楼主(2004-08-27):
我单位一欧陆590直流调速装置出现故障,无励磁输出,现希望将其内部励磁改为外部励磁,具体接线说明书上有,但是以何种电气元件实现AC220V转DC180V小弟却无从下手,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以前从未接触过,请详细的描述下,谢过)

网友A(2005-11-11):
加220/220 自藕变压器 加桥式整流

网友B:
加桥式整流

网友C:
按照590说明书上的接线把590装置接成外励,在取一AC380V电源接入D1、D2端子,必须保证D1、D2与电源的A1、A2相位一致。即可改为外励磁了。

网友D:
如此搞法,还不如把590修好来得快点.

网友E:
还是用内部励磁好,停机他可以自动关断励磁。

网友F:
如果修不好的话,可以采用外部励磁控制,将AC220V经过桥式整流变为DC200V左右,最好在回路内串入欠电流继电器,防止电机突然飞车.

网友G(2005-12-15):
 你励磁电压是180伏,加220/110 变压器, 加桥式整流.不然可能把你的电机励磁线圈烧掉的,但你还要设置下590的参数才可以......还不如直接修好的快.浏览:Http://www.gdikong.com